[维修求助]
iphone6屏幕经常卡屏不能触摸,homg键和音量键按了有反应,锁屏后再开又正常,

楼主(2017-03-22):
自己用的iphone6屏幕经常不能触摸,有时候视频看到一个半不想看,屏幕就点不了了,但视频照放,hong键和音量键按了都有反应。后面发现快速点击屏幕也会卡屏,每次锁屏后再开才能正常

网友A:
先刷机试下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试下排除系统问题

系统刷过了,一样

网友:
买的什么机子,有没有拆过,可以换屏测试

网友:
很多小6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刷机是没办法解决的,更换屏幕有的OK有的故障依旧,那就只能是硬件引起,自己看吧

网友:
小6触摸部分有通病的 m1脚

网友:
一般换屏可以解决
不行的话就加焊大触摸。

网友:
触摸芯片或者M1脚飞线。

网友:
触摸芯片的问题。

网友:
iPhone6通病了,触摸芯片m1问题

网友:
先给触摸IC加下焊,有可能是触摸IC空焊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触摸问题 还是很严重的

网友:
先换个屏 在考虑主板上的

网友:
我也只是看个热闹,你说的这个现象和我的安卓机器一样,故障现象好像,特别是打电话屏幕黑掉了之后,你就只能强行关机了屏幕才会正常显示,很频繁的

网友:
我这通常换个屏就会好了,有些屏压排的就会出现这样

网友:
那下载分真不容易学习

网友:
先换屏排除 不行就看主板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黑触摸的M1脚估计断线啦。

网友:
或者是黑触摸芯片损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换屏测试,不行再检测主板触摸这块

网友:
系统的可能不大,大多数是黑触摸的问题

网友:
m1脚修了好多

网友:
苹果6应该断的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