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0B300N白屏 求助

楼主(2017-03-22):
三星S20B300N白屏   拆开测量屏供电3.4V不正常,心想三星程序坏得多,会不会是程序坏导至白屏。网上找了个程序刷上,亮了,以为修好了呢。可刚把壳装上,又白屏了,听说这款显示器按键好出问题,拔掉按键,还是不行。又刷了几遍程序,不行,还是白屏,拆开测量屏代电,4.6V-4.8V,电压应该没问题呀。求大神帮我分析分析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屏线接口有个三级管挺容易问题的

网友:
屏供电不足会白屏  你延供电线路跑一下看看

网友:
感觉屏幕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拔掉屏线后,测量屏供电4.9V。通电瞬间发现逻辑板上的6R8电感有声音。怀疑这个电感有问题。没找到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有个三级管挺容易问题的

出电压,拔掉屏线屏供电电压4.9V,驱动板应该没题

网友:
电压送到逻辑班了还白屏那就是逻辑班的问题了

网友:
测量逻辑板没有短路,6R8电感换过,故障依旧。为什么刷程序之后就好了,装上之后就又白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