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3年的, 开机不会DUANG一声

楼主(2017-03-22):
求高手指点一下 喇叭 和小板都换了,还有排线 不知道怎么下手 求指教

网友:
不明白你要修的是不开机 还是没有声音

网友:
你是不能显示吧  不能显示先修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开机咚一声

网友:
是不是在系统下把声音关最小了。
你都没说明机器到底显示不显示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了

huangxin52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了

xj3121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blmama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huangxin52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系统下有声音吗?如果有的话重置下smc。。。

网友:
不能显示,没有声音吗?

网友:
机器能亮吗?还是只修开机没声

网友:
屏幕能亮不。。。。。。。。。。。。?

网友:
有的机器就没有开机声音吧

网友:
你妹的  没有说明白   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啊! 补充一下吧! 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声音呢? 现在是不开机。还是没有声音啊!

网友:
能开机 重置  smc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还说的稀里糊涂的

网友:
试试 15楼的办法  或许有惊喜  duang的声音在smc里

网友:
显示吗 看样子不显示吧

网友:
如果机器正常 只是开机没声  复位下就OK了

网友:
板的可能性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