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15wf4屏闪,有人说·是闪屏门,谁有这个屏的数据

楼主(2017-03-22):
lm215wf4屏闪,有人说·是闪屏门,谁有这个屏的数据,想写下看下

网友:
写屏数据??还是机器数据??

网友:
这个只有从一样的屏里面备份

网友:
同求这个程序!

网友:
如果是闪屏门  写数据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你可以先测试一下屏看看,是屏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
闪屏,写码片管用吗?还是驱动板换一下确定一下哪里故障吧。

网友:
驱动板早换过了

网友:
屏问题写程序管用吗??

网友(2017-05-09):
我今天也遇到一张花屏,型号是LM215WF3,一看是LG的屏,心里就失落了,多半没戏的,不过还是希望楼主你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