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主板DH67M01 rev A00不触发秒杀附亮机bios

楼主(2017-03-22):
电脑:戴尔台式机主板DH67M01 REV:A00
故障:不触发
分析:看到主板指示灯一闪一闪感觉有短路,拆下主板用手一摸网卡烫手,赶紧拆下网卡芯片,
开机还是不触发,再去用手摸还烫手仔细一看旁边有个电容,万用表量了下000了对地,拆掉
正常,装上芯片,开机亮机
附图:

主板型号

图中这个电容拆掉就OK,我拆掉没装

亮机图
奉上亮机bios。4M的 DELL 台式机DH67M01 REV

网友:
手机像素明显清楚多啦。

网友:
后来网卡换了没有

网友:
应就是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导致

网友:
小电容在搞怪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的很6加分鼓励

网友:
网卡没换,开机进系统可以用

网友:
可以的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机器这样秒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机像素明显清楚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