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M18C1PT-LED

楼主(2017-03-22):
同行拿来一台  清华同方M18C1PT-LED  的显示器说开机没显示 人就走了   我试了一下通电没显示  我拆了看了一下没有修个的痕迹   检测了电源板的电压  电源板的电压是正常的     现在 的问题是插屏线就短路  不插屏线  白屏     能帮我判断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A:
查屏供电有没有短路或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有没有短路或换个屏试下

屏线没有5V电压

网友:
逻辑板上有短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