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0JX 2.0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按开关电流下来了又上去了

楼主(2017-03-22):
求助:X550JX 2.0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按开关电流下来了又上去了,此机的待机有3,5V吗?本来机器是进水的,没有腐蚀,烘干之后就自动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关了又自动开机,请问查哪里?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3 5V电感上面是有3 5V的。

网友:
有3V 和5V。

网友:
华硕的待机都是有的  Ec BIOS正常 就发Vsus on开启待机  只要插上适配器就一直有

网友:
此机现在有的时候关机开机都正常,有的时候又自动开机,关了又自动开了,谁能帮我指下思路,查那些地方?大神们出来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是RTC引起的  看下RTC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