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液晶电视TLM32V88PK 不开机 图像偏红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22):
海信液晶电视TLM32V88PK 不开机 图像偏红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海信液晶电视TLM32V88PK

  故障现象:不开机、图像偏红。

  客户的一台32寸海信液晶电视TLM32V88PK,据用户描述平时当显示器使用,电脑主机正常,显示器不通电,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机内响了一下。

  维修过程:

  首先将海信液晶电视TLM32V88PK拆机检测。

图1

  测5V电压没有,拆下电源板,目测副电源震荡IC裂开,测得副电源场效应管击穿。

图2

图3

  其它均无异常,找图纸找到型号换上坏件,测试副电源输出正常,单独启动电源板背光及各路电压输正常,上机正常开机了,一看图像有点偏红,特别是人脸。

图4

  致电用户,说这问题之前就有,而且自己还换了显卡跟VGA线,后来就没理它,跟用户谈好这情况其它电路还有问题,用户同意维修。

  继续修,观察菜单字体基本正常,试着从A-V,T-V模式输入图像,故障依旧,说明切换通道部分基本正常,问题在主板或逻辑板还有屏线上,用点屏工具点屏,故障依旧,排除主板及屏线故障。

  不插屏软排线手摸逻辑板芯片AS15-HF温度明显偏高,试着代换,植上逻辑板芯片,上机正常的画面出现了。

图5

  试机一小会儿,手摸AS15-HF温度还是偏高,温度高开机时间长这故障会重现,需要改良一下!

图6

图7

  加装了小铝散热器,小铝片是从移动EVD主板芯片上拆下来的,装上试机看了一部电影,温升正常,装机。海信液晶电视不开机 图像偏红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家电维修社)

  相关阅读:

  海信液晶电视主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yjwx/11296547.html

网友A:
现在不修修电视手机什么的,还真的是活不下去啊

网友:
前几天我自己42寸的海信电视,竟然灯条和高压板都同时坏了。修好高压板,我把灯条全换了。亮度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B: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第一幅图右上角多格物件是什么,铝散热器田用什么胶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第一幅图右上角多格物件是什么,铝散热器田用什么胶贴的。

那是元件盒,很多维修店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元件盒,很多维修店都有

同问,楼主到底是用什么胶沾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楼主到底是用什么胶沾的啊,谢谢!

楼主用什么胶粘我也不清楚,我一般用STARS-9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修修电视手机什么的,还真的是活不下去啊

修电视、手机的怎么活啊

网友:
辛苦了,修得不错,写得更好。

网友:
辛苦了,一颗工匠级的大师心,佩服呵呵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