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爆屏修复、压屏那点事

楼主(2017-03-22):
看到论坛有人咨询压屏的问题,本想回复一下,为了方便更多的朋友看到,还是独立开个帖子吧。
我从业时间不长,差不多一年了吧,分享一下经验与感受,权当给后来人参考。为避免广告嫌疑,我不配图了,也不推荐任何商家设备,这东西都大同小异,自己选择就是了,当然迅维淘宝店也有相关设备。

一.关于设备

单纯的压屏投资不大,桌椅都算上也不超过一万,但很少有人会单纯的靠这个来吃饭,只是附加业务或者从换屏起步做维修。这里只谈手机屏幕修复的,维修的准备请参考其他高手的帖子。
1.压屏设备中必须要的有贴合机、除泡机、真空泵,空压机、分离机这五种,新手你也不用费心记,买任何商家的设备这5件他都会给你准备好。最好选择分体设备,就是上述每个设备都是单独的,这样有点故障维修更换方便。
2.还有必要的小工具例如铲偏光的烙铁、各种定位模具、各种除胶液、各种浇水、OCA、双面胶等,当然像拆机的螺丝刀、镊子等等我就不罗嗦了。需要补充的是最好买个屏幕切割机,o和V系列很多屏幕会用到这东西,几百块钱,一个高端屏幕的价格而已。
3.备货面板,建议苹果机直接买支架一体带OCA的,这样支架返修率低,客户口碑也好,其余品牌无支架就随便了,大多国产机用中框也可以定位,当然没模具方便,个人自己斟酌。支架机不建议买,便宜的效果不好,稍微好点的支架机价格差不多是你其他所有设备投资的总合,真的没必要。

二、关于操作
操作的具体步骤与细节我不介绍了,因为你买任何一家的设备,应该都会配备入门的教程给你。
机器操作一分钟就学会了,主要是各种型号屏幕的拆框和分离,这两项操作占了90%的风险,所以建议刚动手操作的时候,找几块问题屏幕或者便宜的屏幕练练手,技巧以及各种操作的力度,只能你自己去感受。很多屏幕若是没有拆过,先去视频网站查教程看操作,然后去淘宝搜索屏幕总成看结构,这样你再下手相对成功率就高多了。
有背光的屏幕一定注意温度把握,液体不要进入背光里。没有背光的只需要注意温度,虽不担心背光进液,但无背光的aomled大多是三星的屏幕,市场上没有副厂屏幕,价格相当贵,所以更要小心。三星的机器的屏幕大多带背胶,一定要用白电油或者530浸泡后加热拆。V和O的高端屏幕用的也是三星屏,这些拆的时候建议了解屏幕结构后用切割机来拆。

PS:下午忙,先说这些吧,有点乱,回头想起什么再补充

网友:
关注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后续

网友:
也挺麻烦  道道也不少啊

网友:
继续关注,希望有后续

网友:
分离屏幕设备是便宜 但是中间麻烦事多

网友:
搞屏要的是小心,非常脆弱。

网友A:
压爆屏也是个细心活,需要多加练习就像焊接一样

网友:
感觉压屏,分离合成,还是挺需要耐心和细心的。稍有不慎,就会损害。

网友:
完美 技术支持

网友B:
我也想买一下不知道什么机器会好一点,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想弄一台不知道哪种比较好一点

网友:
压屏注重的是细节和手法。

网友:
修复碎屏,要心细,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爆屏也是个细心活,需要多加练习就像焊接一样

是的,我都赔了好几千了。

网友:
分离的时候注意不要割到偏光最重要

网友:
现在压屏也是白菜价了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7-04-28):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C:
支架机买来到现在都还没用。。 因为没给我配空压机。。 小的空压机怕不好用。。 大的空压机好像挺吵的。。。 还不如自己涂点胶水直接上。。 或者就是买一体盖板。。 连支架机都不用了。支架机还要模具的。。 也就苹果那几款。。 出新款。。 又得买模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架机买来到现在都还没用。。 因为没给我配空压机。。 小的空压机怕不好用。。 大的空压机好像挺吵的。。 ...

现在我也是直接用一体盖板带OCA的,点胶那种或者说单独换支架的,用加热台85-90度加热一会直接用撬棒顺着边缘摁一下就可以,趁热放进空压机加固一下效果更好。

网友D:
楼主,拆框遇到硬胶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拆框遇到硬胶有没什么好的方法

1.某宝上搜该型号的总成,观察结构。然后用切割机上下切开,注意下方排线不要碰着。
2.两边缝隙用飞鹰刀片稍微开口划进去一点,刀片上滴一点拆框药水或者酒精,顺着缝隙流进去,一定要注意量,别泡进背光里。
3.两边开缝后,从上方切割好的地方插进薄膜片慢慢向两边缘划动.........
4.注意到底下的时候,把后面液晶连接排线掀起来,别拽断了

其实,拆华为的硬胶我也经常失败,但步骤和方法谁对的,主要是胆大心细,不能着急,慢慢摸索吧

网友:
我这压屏的活都是找朋友干的 自己没弄这个

网友(2017-09-26):
现在对压屏已经没有压力了,就是觉得价格搞得太低做得没意思,还是多学习主板上的维修,苹果主板维修价格再低也低不到几十块,如果价格和技术都不成正比的话,那我也不想混维修了

网友:
真牛逼哈,我也想去学习学习,就是怕学不好!!!!!!!!!!

网友:
oppo  R9  11这些就难搞了

网友(2017-12-03):
看来爆屏修复也不简单啊, 门道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8-03-21):
最好有两个人,一个修主板,一个压屏,各自摸索.

网友:
压屏主要是拆,拆的好成功率就高,我很多都是拆下来的时候就拆爆了。我们当地拆了总成送去同行压45元,送张钢化膜。量大了还是挺赚钱的。但O V很多机型他们都不搞,风险太大了。直接兑换总成,然后送到市里面去找人压。

网友:
分离的时候用0.8或者0.5的钢丝!!

网友:
高级的压屏机我都没有买,直接利用空气差来排假泡

网友:
大家可以看看,主要是维修量不是很大,节省成本,这个性价比高,另外我都是买一体盖板,有空就利用这个设备直接加工一体盖板贴OCA,节省压屏的时间,同时也能降低oca贴合不好的风险

网友:
这行也需要基本功扎实~不然也要赔钱

网友(2018-04-24):
这个修复手机碎屏的活,要心细,耐心   现在竞争也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买一下不知道什么机器会好一点,给我推荐一下吧,我想弄一台不知道哪种比较好一点

我这有一套三角铁的,要不要?刚开始以为简单就冲动买了一台结果光弄坏屏加上现在有忙就很少用了  使用不到20次  算是准新机吧

网友:
压屏的成长都是靠实战练出来的 厂家基本就是告诉你简单的 靠屏堆出来的经验

网友:
除了苹果屏好压点 国产的需要自己找感觉

网友:
压屏是靠屏幕喂出来的,过程简单,但要心细,手熟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