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170原机备份

楼主(2017-03-22):
技嘉z170原机备份

网友A:
是好主板备份出来的还是坏主板备份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好主板备份出来的还是坏主板备份出来的?

en...........

网友A:
我是问这BIOS是好板子上备份出来的还是坏板子上备份出来的,目的就是问这BIOS贡献出来了能不能用,能用的就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问这BIOS是好板子上备份出来的还是坏板子上备份出来的,目的就是问这BIOS贡献出来了能不能用,能用的 ...

坏的,没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的,没CPU供电

6系之后BIOS资料损坏也会导致CPU供电出问题,你这个BIOS,恐怕不能作为资料。

网友(2017-05-12):
好东西一定要分享好东西一定要分享

网友(2018-03-14):
这个主板有2个BIOS啊,你这是哪个啊?

网友(2020-05-05):
下载了才看到下面的回复说是坏的,晕
先刷上机试试吧

网友:
已经成功试机了,感谢楼主

经过检查,该版本bios为F2 的版本。使用比较稳定,等有空刷了新版本的bios一起发出来

网友(2021-11-02):
技嘉的BIOS芯片太另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