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日记

楼主(2017-03-22):
时间:2017年3月22日 15:18:01
地点:浙江海宁思科维修
机型:华硕A84s 版号 k43sv rev 3.0

维修过程:接到机子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插上可调电源 发现不开机时电流跳变到1.1几掉电上电 反复循环 怀疑bios问题 拆机重刷bios 问题依旧 不过 在反复重启3次后 能亮机显示 记得以前也修到过这款机型 USB 3.0问题导致不开机 拆掉USB 3.0芯片 也会反复重启3次才亮机 难道是USB 3.0程序问题 立马在论坛上下个程序刷上
哈哈 直接跑马亮机 反复测试n多次 都没问题 装机
   装完机后 在次测试 我去 什么鬼 不触发 按开关机一点反映都没有  还有问题 o(︶︿︶)o 唉 拆吧 拆完 上电又能亮机了 过一会又不行了 测了下待机3 5v 开关电压都正常 记得这个机器也有不触发的通病 好像是ec 附近的一个排阻 拿万用表测一下电压 发现一端电压在0、6到2、1跳动 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从料版上拆一个换上 测试几次 开机正常 电压也稳定在3.3v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不过 装机今天就不装了 明天再说吧

机型:   上电掉电
维修过程:  换个电源好了
求加分 谢谢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都是通病 论坛上都有 呵呵

网友:
华硕板好多都没图纸 没点位 真炒蛋

网友:
呵呵  通病 不是就不好修了

网友A:
华硕的机子,最麻烦!没图

网友B:
应该给你加分,至少你发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你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马上就去查那个排阻?那个排阻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C:
你说的“ US B 3.0程序问题 ”是指什么?

网友D:
大神修机器就是快啊?

网友E:
楼主:早上到店里开机正常,装机后又点不亮。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给你加分,至少你发出来了,但是这个问题,你没有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马上就去查那个排阻?那个排阻 ...

论坛里帖子都有的 我就不再多说了 只是当日记写

网友:
多故障,经验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早上到店里开机正常,装机后又点不亮。        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 US B 3.0程序问题 ”是指什么?

USB 3.0芯片旁的ROM芯片内程序不正常吧 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也没深入 有错误请指正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修机器就是快啊?

额 我这是发帖 不是修机赛 实际修机肯定没怎么快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机子,最麻烦!没图

有点位还行吧

网友:
华硕这个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