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540 有待机,不触发,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南桥啊?

楼主(2017-03-22):
今天收到了一台THINKPAD E540 有待机,不触发,是不是BIOS问题还是南桥啊?

网友:
刷下排除下呗!

网友:
这个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你这个发的信息太少了吧   不触发问题很多的

网友:
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啊?

网友:
COMS放下电有惊喜

网友:
拔掉CMOS 电池, 刷下B IOS 。。8成能好

网友:
待机条件都OK吗

网友:
这机器南桥是通病。   CMOS放电 ,会返修, 必须得换南桥。  SR17E

网友:
放电就好,桥问题

网友:
你这问题很奇怪 你自己不排查 谁知道呢

网友:
按触发条件查下

网友:
查下Ec 或者南桥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