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 8.0

楼主(2017-03-22):
电压都正常,可是内存报警,是不是BOIS坏了, 还是还有别的问题?
问题

网友:
那就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 负载 SPD SMBUS),刷BIOS

网友:
插内存报警吗 没检测到内存 清理内存槽换个内存 换个槽 看看SPD正常吗

网友:
bios有可能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吧

网友:
怀疑什么就刷啊

网友:
映泰现在BIOS问题比较多

网友:
BOIS 我我刷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