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 V2 卡EE

楼主(2017-03-22):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点不亮,放店家常了几句就走老。拆开一看,是华硕主板,心想多半内存松了 ,小K死。还是先接机看看
插电接接显示器,开机,看 ,屏幕无显示,打开盖子,上测试卡,00跳变到D3,再到EE,不动啦,于是,果断去下内存,插插,
上机,一样,无果。换内存,上机,一样,无果。果断刷BIOS,上机,无果,郁闷啦 ,想着,难道又是822问题,插插,干掉了
一片822,无果,欲哭。吹桥,无语啦,一样无果。最后侧得是桥旁边的一个排阻问题,加焊了脚脚,上机,顿时,乐开了花,
OK,一切正常,窃喜!!!奉上亮机BIOS。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4N68T-M LE V2 Rev.1.00.rar

亮机备份出来的

句容诚信电脑 -10 bios扣分

网友A:
重点的查找过程没写出来   在一个你的bios确定是亮机备份的?  带着迅维的logo.的buos也是你备份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这维修思路是通病的大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的查找过程没写出来   在一个你的bios确定是亮机备份的?  带着迅维的logo.的buos也是你备份出来的?

句容扣分好猛

网友B:
确定822加焊一下就OK啦。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确定822加焊就好了,不会留下后遗症。

网友:
一直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定822加焊一下就OK啦。不会有后遗症。

不好意思,网络的问题,发重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网络的问题,发重复了。

感觉几天就返修  这种肯定得换

网友:
排阻277的问题

网友:
说不过内存,你好歹查查内存条件,就是一通整,还有就是那个排阻干嘛的也不知道。估计是桥发给内存信号的排阻,估计是-S4_S5信号。

网友:
现在bios板块管理更严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