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70-sg45挡内存修复

楼主(2017-03-22):
一块V星870-sg45,以前依旧修复了。现在突然不行。

上桌,上电触发。跑码,跑到CO,亮机

3秒后,黑屏。诊断卡跑d5

复位,一样跑d5
换内存,一样。测内存工作电压及条件,正常。插内存打值,正常。
清coms,刷BIOS,触发亮了

不过,跟之前一样。挡co,显示3秒重启。3秒后重启挡d5。无语。
换根内存,一样。无任何思路。然道要加焊桥。
准备加焊,突然想到还没换cpu试试。于是换u。居然过了。
跑到00

没显示3秒重启。u问题。奇怪,换回原来的u。触发,亮机。但依然挡co,显示3秒重启

重启后挡d5。把u换回,又好了。
看来是u的问题,这块u有一个内存通道坏了。不过这块u,装别的板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保险起见,再把这块问题cpu装别的板子,没问题啊。当然,除了一个内存通道不能用外。
这块u装过很多am3型号的板子,都没问题。看来这MSI的板子,比较奇葩。
板子装系统,热机没问题。OK

网友A:
你装了AM2的CPU了把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用的好好CPU  就跑 C7  换一个就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了AM2的CPU了把

AM3----amdx130

网友:
好奇葩啊这种问题

网友:
  听着听着就蒙圈了!楼主到底是修好了么?

网友:
还是主板的问题挑 cpu

网友:
可能太低端了  870以后很多都装640 四核CPU

网友B:
修AMD的主板时,有时遇到古怪的问题,要考虑换换CPU,再试试。

网友C:
V星有一批这类板 好像有个 按钮 可以调节频率的 之前也修过    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
调节那频率 弄好过两三个这样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AMD的主板时,有时遇到古怪的问题,要考虑换换CPU,再试试。

两个u是一样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有一批这类板 好像有个 按钮 可以调节频率的 之前也修过    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
调节那频率 弄好过两 ...

两个cpu是同一型号的。现在看来应该是我那个u一个内存通道坏,导致自检到内存不过。

网友:
奇葩啊这种问题

网友:
不能用不一定就是坏的 有的主板挑这个

网友:
换个x240试试

网友:
唉,我们这的人主板坏了都没人修,都是说坏了换新的,搞得我一年修不了几块

网友:
这技术  可以  666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真少见

网友:
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的AMD的U脚被摔弯了不能搭建双通道,两个内存只能插1和3才能用两个内存条!

网友:
又学了一大招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没看懂是CPU吗

网友:
系统学习过就是思路清晰,不像我们上来三把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