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一体机 CPU没供电问题新手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3-22):
联想3000 C305 一体机,适配器19.5V-6.15A
接上电流表,裸板自动触发 电流0.44,查CPU供电电感无电压,场效应管上管无19V。
先上图个正反面图

然后应该是CPU供电芯片:
MAX8774GTL+

然后是电路图:第七脚接CPU上管PQ48   均无电压

请问接下来是要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昨晚刷过两个BIOS , BIOS芯片加焊过,不知道怎么的,行了一次,但是今天早上一开机又不行了!
补充:经过换上管加焊管理芯片后,上管19.5V出来了,现在就是上管D极19.5V 下管G极1.74V
一通电上管G极和S极就接地了,只要拆掉管理芯片,再接电就不会接地了,这样是管理芯片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加焊过呀,把电源芯片拆了再装试试

网友A:
用的是 适配器19.5V-,CPU供电上管怎么是无1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 适配器19.5V-,CPU供电上管怎么是无12伏?

是19.5V,搞错了

网友:
缺 19.5V!这还不好查?

网友:
拆掉管理芯片再通电?不就烧了后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