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 1564板号UM3还好上家没乱动

楼主(2017-03-22):
前几天修的一台DELL 1564二修,本来想发帖然后忘了。。。。。。上家换过显卡,南桥,BIOS刷过,目测一下其他好像没动过,电流跑0.95
先波一下内存,没波,那上家干嘛干显卡???在波一下bios,也没波,量到第五脚的时候发现没电压,然后打一下阻值为1,拆开看了下,有断线,然后接上就好了。。。。。。。。。。。。。。。。。。。。。。。。。。。。
哈哈哈。。。。。。。。。。。。。。。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要喷我哦,闲来无事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下次说不定碰到这种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
各位大神给我加加分啊,没分了啊,忘了拍亮机图片了

网友A:
是腐蚀短线了么?

网友B:
呵呵楼主捡钱了,这故障一根线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腐蚀短线了么?

是啊,在bios底下不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楼主捡钱了,这故障一根线搞定

是一根线,运气好

网友:
一根线来了两百块钱

网友:
这种故障 应该不是2修吧 应该是以前修过 现在又坏了

网友:
断线阻值不是应该无穷大的吗

网友:
是人为的还是腐蚀的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办事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就是喜欢这种只要技术不要成本的机器

网友:
这机器 我昨天修了一台 电池漏液腐蚀了南桥里面去了,第一次见这故障,直接退了

网友:
看来是个比较有良心的上家没动手脚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找··很细心··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