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2JR开机电流只有0.65

楼主(2017-03-22):
    如题所示把主板拆下来开机之后电流只有0.65安左右。看到这个现象一般情况我认为是缺少电压所导致的。结果用万用表量了一遍所有的电压都有。刷个BIOS情况还是一样。整个主板只有CPU的电压比较低只有0.78V。但是ASUS的在不开机的情况下CPU电压低是正常的,但是这么低我又觉得不太正常把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请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这应该是哪儿的问题?所有的电压都量了一遍就只有CPU电压略低。

网友A:
看看电源IC收到SVID没 你这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IC收到SVID没 你这个电压不正常

好的。这个只有点位图,我去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这个只有点位图,我去查一查

嗯 。。。。。

网友C:
感觉是内存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内存复位没有出来

这个我还没查

网友D:
CPU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出来了没有?

你没看我的贴子吧,我都说了就是CPU电压略低只有0.7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