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40 NM-A101 一个电阻阻值

楼主(2017-03-22):
求助T440 NM-A101 一个电阻阻值  位置在EC旁边?详细看一下图。

网友:
我找不到 电阻都用10k电阻代用 呵呵 你也试试 呵呵

网友:
10K   你试试

网友:
我试过了。装了10K的用适配器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次就不触犯了。

网友A:
临时没有这个板子  没有办法帮助你   以前也没有太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临时没有这个板子  没有办法帮助你   以前也没有太在意过

谢谢了。下次有维修到,请帮我留意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