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2Wi-Fi版硬解ID

楼主(2017-03-22):
解ID没有测试架啊,要用4带3.2主板改序列号吗?

网友:
怎么改 请教

网友:
换个无ID的硬盘试下

网友:
没有仪器就只能直接买一个写好无锁序列号的硬盘来装了

网友:
没有工具 可以拿给别人解啊

网友:
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只好购买一个硬盘写上无ID序列号 装上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后只能网上订个呗,我们市区有免拆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只能网上订个呗,我们市区有免拆软解,

无轮怎么弄 弄好就行

网友:
要写序列号的,没有测试架,卖硬盘的商家都会有的,提供序列号即可,帮代写好。

网友:
没有测试架的话是改不来序列号的哈

网友:
买个测试架吧!!

网友:
5点就到货啦,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是可以用4代工程板装硬盘进紫屏模式然后可以改原始硬盘的序列号;以前我没有学维修的时候人家应该那么操作的、算了32位都写的少都是64位起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