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打印机电源板 功率不足,问题不详

楼主(2017-03-22):
南天pr9的电源板子,打印图片或者连续打印时功率不足,重启。
拆开电源检查,电容一个没爆,保险管正常。

求指点,寻找问题的思路。

补充内容 (2017-4-4 14:51):
更换所有电容,问题解决。测试时所有电容都正常,容量也正常。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的 功率不足,重启不一定是供电的事儿。

网友B:
楼主传张电源板的图片............

网友:
电容不一定怀孕才是坏,初级副电源滤波电容容量不足,次级滤波电容失荣,还有300V电容漏液 替换了就知道,测量是好的不算

网友C:
电容没爆不代表它就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爆不代表它就正常的

必学用LCR 测试 才可以知道电容的好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必学用LCR 测试 才可以知道电容的好坏吗

维修代换法为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代换法为主...............

看来 还是LCR准确判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来 还是LCR准确判断啊

关键是价格贵 ..............

网友:
换了来说呀,有时候测量不一定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价格贵 ..............

马云家 有的200多的 自己组装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传张电源板的图片............

麻烦老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的 功率不足,重启不一定是供电的事儿。

换了另一个板子 正常,另一个板子是之前负载时总是有滋滋声音换下来的。另外平时打印都正常,遇到图片和连续打印的时候,中间才会偶尔出现重启,百度结论是功率不足。

网友A:
所有电解换新应该会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解换新应该会好!

可以测那些个不行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测量?排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以测那些个不行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测量?排错?

就几个电容呗!有测的功夫早就换完了,再说性能不佳的电容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解换新应该会好!

应帮楼主尽可能缩小一下范围...........

网友B:
楼主看一下红圈中IC 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帮楼主尽可能缩小一下范围...........

还能怎样缩小范围,故障本身涉及面就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红圈中IC 的型号?

chn
UC2844A
klw4ll

请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几个电容呗!有测的功夫早就换完了,再说性能不佳的电容是测不出来的。

用万用表测所有电容,基本都缩水20%左右。但也正常啊。小白不比各位大神,动手能力和 经验都欠佳,要换电容还得去马云家买。手边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所有电容,基本都缩水20%左右。但也正常啊。小白不比各位大神,动手能力和 经验都欠佳,要换电 ...

这哪是 动手能力和 经验 都欠佳,纯属懒的动手啊!没见过人家给南桥飞线的杰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马云家 有的200多的 自己组装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如果只是检测电容的好坏,买个ESR表就行,也就100块左右,没必要买这么高档的电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检测电容的好坏,买个ESR表就行,也就100块左右,没必要买这么高档的电桥

按买了 胜利的  电容表
外边没有鼓包 漏液的 完好的
不过 测容量 一般很少测到坏的

网友:
应该是3844

先换它左边那个比较小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买了 胜利的  电容表
外边没有鼓包 漏液的 完好的
不过 测容量 一般很少测到坏的

电容表只能测电容的容量,测不到内阻,不够精准。我是先买电容表用过后,觉得不够好,又买了个有液晶显示屏的ESR表,也可以测阻值和电感、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容表只能测电容的容量,测不到内阻,不够精准。我是先买电容表用过后,觉得不够好,又买了个有液晶显示 ...

液晶显示屏的ESR表
这个能否 推荐下 买的 什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显示屏的ESR表
这个能否 推荐下 买的 什么表

这是我以前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