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1 REV 1.0无时钟——

楼主(2017-03-22):
GA-H61M-D1 REV 1.0无时钟——SA PLL CPU  电压都正常——PG也有发出,不知道是不是我看走眼了,PG进了IO8620     坑逼啊——大神来救命

网友:
无时钟,楼主就用示波器打打时钟不

网友A:
这板子什么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什么什么故障

技佳H61 无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什么什么故障

神板啊——诊断卡插PCI-E 1  能出时钟并且亮机,,拿掉后就不出时钟了——坑逼啊——修个板难道送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板啊——诊断卡插PCI-E 1  能出时钟并且亮机,,拿掉后就不出时钟了——坑逼啊——修个板难道送诊断卡 ...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忘了是什么板,PCI诊断卡插上每次都会亮机,拿掉就档内存偶尔会亮机一两次,也是一奇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神板啊——诊断卡插PCI-E 1  能出时钟并且亮机,,拿掉后就不出时钟了——坑逼啊——修个板难道送诊断卡 ...

看看这板有没有PCI转PCI_E的芯片,先干掉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板有没有PCI转PCI_E的芯片,先干掉它

没有PCI=E转PCI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PCI=E转PCI芯片

那就开干桥啰

网友:
干过了——唉

网友:
送诊断卡吧

网友:
这板挺奇芭的,插上诊断卡时钟请求会拉低,直接拉低看行不

网友B:
已修好——OK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OK了,嘿嘿

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B:
查VOOT  到PWM芯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查VOOT  到PWM芯片的

RTN脚,要为低电平才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N脚,要为低电平才有效

查的还挺详细 这要是换做我就没这么大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N脚,要为低电平才有效

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VOOT  到PWM芯片的

VOOT自居升压。 RTN接地频率设定。 你这个CPU供电OK了为是么还测这

网友:
又坏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