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 PP_VCC_MAIN对地短路

楼主(2017-03-22):
一台 苹果6p  ,修过 照相 u2301 没有了 ,短接c2301和c2360< 也就是图上2-3短接 > 我看图纸 c2365应该有6v左右电压 ,于是 我短接c1552 和c2365<也就是图上 1-3短接>打算借
PP_VCC_MAIN 电压 去给c2365供电  ,哪知道短接线烧了,这下完蛋了,
PP_VCC_MAIn
对地短路了  ,夹表短路1.6v,Q1403发热,取下Q1403 不热了  ,换了一个  还是Q1403发热 ,现在 我也无从下手了
PP_VCC_MAIN对地短路 这怎么办 ,求大神指导

网友:
测1403的对地值  看哪头短  就烧哪头

网友A:
将Q1403 去下来 短接ds极,跟VCC_MAIN 相连的芯片 哪个发烫,或者用松香法。

网友B:
这个最好修啦,直接烧机就秒杀啦。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这次放过你,以后请改正!

网友C:
PP_VCC_MAIN对地短路 烧机 修 感温法

网友:
烧鸡法伺候一下看看,应该可以烧出来

网友:
LZ 图纸我搜遍了 没找到c2365 只有c2345 话说 也没有6v的供电  后置摄像 图纸上是4路供电

网友:
U2301有降压的作用吧 可以短接么?

网友:
烧鸡   大法

网友:
取下来后,看这里面的电容短路不,烧鸡先试,实在不行,这图里面的接地电容一个一个的干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Q1403 去下来 短接ds极,跟VCC_MAIN 相连的芯片 哪个发烫,或者用松香法。

ds极是哪两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修啦,直接烧机就秒杀啦。

我就是不会这么叫烧机  ,具体是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_VCC_MAIN对地短路 烧机 修 感温法

怎么烧机  我不会啊

网友:
烧机是我负极接地,然后正极接 PP_VCC_MAIN?然后看板子哪里发热?

网友:
感觉楼主写的电容有问题,我是没找到,楼主写错了吧、?。。。把q1403拆了,再烧看看哪里烫  ,先测主供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不会这么叫烧机  ,具体是怎么操作

制作烧鸡电池,5个电池并联,一下子就烧开啦,修都不用修,秒杀。

网友:
这个简单啊,直接烧机即可。

网友:
烧机法,要把电源芯片断开吧?要不会把电源芯片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