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ound FD199B开机亮一下iFound字样后屏黑了指示灯不停闪烁

楼主(2017-03-22):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很新,是同行的放心就走了,我拿起来上电发现看到有LOGO字样一闪而过然后屏幕黑了,黄色指示灯不停一直在闪烁接上主机屏幕黑指示灯闪没任何反应,心想应该是高压有问题吧,拆机屏幕灯管是led的,首先量了一下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供电5v正常,23v左右正常,找来led的高压包开始改电路,vin gnd ena三条线改完确定 没问题了上电还是一样,电压23左右正常5v正常,迷茫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是驱动板呢还是屏有问题呢,驱动板也试着该了上电白屏也许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白屏的,有修过的吗,高手说说看

网友:
黑了以后先看看是不是有图像 无背光    如果是暗屏  在该高压 如果连图像都没有  那该高压没有用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吧。

网友:
大盖,是驱动板毛病,通用板先点屏看看。

网友:
连续有两台故障都一样屏幕黑的指示灯不停闪,接上原来的板子供电都正常而且稳定就是指示灯一直闪屏幕黑是黑着的没有背光

网友:
一台通用板可以点亮显示一切正常的,另一个白屏

网友:
确定了两台都是驱动板的问题,方正的有图的这台是驱动板u8主芯片坏,换了一个好了,另外一台是优冠A9958没有上图

网友:
黄色指示灯不停一直在闪烁接上主机屏幕黑指示灯闪没任何反应,心想应该是高压有问题吧,

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的?
有没有接信号,指示灯都在闪没反应,肯定故障在驱动板啊!
如果无信号灯闪,接信号后黄灯变成绿灯,然后还黑屏,再考虑是不是背光问题,这是常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