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s进水音频三无

楼主(2017-03-22):
6s进水不开机,加电漏电500ma,清洗主板把主供电上发黑的电容摘掉,再拆掉nfc 显示供电  大音频    指纹供电ic ,前像头供电管,把腐蚀严重的 r0900  r0901更换,换了显示供电开机正常,更换大音频测试无听筒无录音。测量底脚阻值正常 供电正常 复位1.8也有   在c3670上测不到1.2v。没思路了。。。发现音频出问题都不好修,之前几台小六也是供电阻值复位都正常,换了几个都不行,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总线呢  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呢  查了没

明天看看,。

网友:
查查总线通道,还有新外围的小电容小电阻,仔细看看。

网友B:
建议查一下总线看看嘛,你没有查吧

网友C:
既然音频IC的供电和复位都有,那就只剩下数据通道与CPU交流这条路,也就是总线。

网友:
已经修复,把与音频相连的几个大电容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一下总线看看嘛,你没有查吧

底脚阻止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既然音频IC的供电和复位都有,那就只剩下数据通道与CPU交流这条路,也就是总线。

阻止正常,。已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止正常,。已修好了

修复了就是件幸事。

网友:
楼主在求助。胡扯,再灌水就扣分!

网友:
音频IC周边电容。要仔细多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