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00-15ISK 和500-14ISK 通用吗?

楼主(2017-03-22):
联想500-15ISK 和500-14ISK 通用吗?

网友(2018-02-25):
你想问的是什么呢,是主板还是BIOS,主板的话只要长的一样基本能通用,BIOS的话只要板号一样就能通用,你也可以刷上试一下,从型号上看这两个一个是15寸的一个是14寸的,外壳一定是不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