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IN维修

楼主(2017-03-22):
这块板不插内存跑D3是正常的课是插了内存就循环跑一下然后FF不显示键盘灯也不亮 电压内存1.8V正常CPU供电也正常桥供电也正常BIOS
华硕

网友:
BIOS也是刷过了 不知道在哪下手了本人比较小白

网友:
cpu 换换,电池座子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重点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