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关机之后必须重新断开电池开机

楼主(2017-03-22):
iPad2开关机键不能用,各功能都正常,就是电用完关机,充满电插尾插也不能开机,只能扣电池再装上才能开机。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扣掉电池在装是怎么开机的 ?自动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扣掉电池在装是怎么开机的 ?自动开机?

电池断开在扣上接上数据线就自己开机了,楼主先试试排线问题吧

网友C:
你把开关排线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断开在扣上接上数据线就自己开机了,楼主先试试排线问题吧

你回复楼主啊  回我做什么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开机后有没有哪一个功能不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开机后有没有哪一个功能不可以使用

开机后就锁屏键,开关机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开关排线换掉。

要是开关机排线问题,充满电应该插数据线就开机的啊!现在是只要没电,充满电插数据线也不开机

网友:
这个,还真是比较奇葩了。

网友:
重复发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