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关机之后必须重新断开电池开机

楼主(2017-03-22):
iPad2开关机键不能用,各功能都正常,就是电用完关机,充满电插尾插也不能开机,只能扣电池再装上才能开机。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开机后有没有哪一个功能不可以使用

网友:
开关漏电啦把,你在座子上短接试试。

网友:
你说开关机键不能用,就先修好开关机键m

网友A:
应该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电路出问题了

怎么会是那里出问题呢,不要胡扯。

网友:
先把开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