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G4 HM65的桥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7-03-22):
前天一个老伯伯拿一台惠普G4的笔记本说不开机,之前刚换过屏!我接上电源,电流条几次跑到1.36,并且键盘大小写灯闪五次。跟老伯伯说主板问题,报价后同意修!我拔了内存电流只跑1.01,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我记得这个笔记本显卡容易空焊!拆除主板,发现显卡和CPU上面都没散热膏,心想捡钱了!!直接用风枪吹显卡,后接电源电流跑上去有掉下来了,按开关可以关机!!然后我上BGA台直接加焊显卡,好了直接装机给他拿走!今天老伯伯说又不开机,我拿过来接电源,现象跟之前一样啊,电流1.3,大小写灯也一直闪啊!拔掉电源过一会儿还是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啊!跟老伯伯说这儿问题不好修,要放到这里检查修!!在网上一查惠普大小写灯闪5次是与主板相关。这是什么意思,搜论坛没的解释啊!!!然后我关键试了几次,有时候不开机电流在1.56,有时候开机了用键盘重启也不开机!!在论坛上搜说这个BIOS容易坏,我就马上刷了8MBIOS,还是一样啊!!然后我有把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于是一气之下把显卡重新植珠重做,还是一样!!!今天一天修这样过来啊,现在都没思路了……求大师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估计要换片显卡了。

网友B:
估计不是显卡问题 桥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C:
有没有好的显卡换一个

网友D: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换片显卡了。

今天把显卡供电断开,到现在都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桥的问题?

今天把显卡供电断开,到现在都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显卡换一个

今天把显卡供电断开,到现在都开机正常,好了就直接给客户,不换显卡了!我昨天还没想起来把显卡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不是显卡问题 桥问题可能性大

今天把显卡供电断开,到现在都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