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没电了冲满电,只能扣电池开机

楼主(2017-03-22):
一台iPad2开关机,锁屏不能用,音量键正常,就是没电了,也可以充电,充满按说插尾插应该能开机,没反应。只能扣电池再装上才能插尾插开机,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先刷一下机试试,不行的话查一下不开机的时候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