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T220 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7-03-22):
       这个驱动板光有5V,没有3.3V,1.8V ,电压,我圈起来那个芯片,我发现光4脚有电压,5脚和6脚都没电压,这个5脚和6脚,是通往3.3V和1.8V的,我用镊子短接了5脚和6脚,5脚和6脚就有电压5V了,在测量3.3V  1.8V就都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芯片能否短接5脚和6脚呢? 能可以去掉直接连接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
那你短接后没试下显示器正常了不

网友A:
这是给屏供电的吧,我一般是直接短接,懒得换它...

网友B:
楼主 你圈的这芯片是5V转5V(屏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屏供电的吧,我一般是直接短接,懒得换它...

不是屏供电,下面那个才是,都是P沟道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圈的这芯片是5V转5V(屏供电的)

屏供电不是下面那个吗?   下面还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屏供电,下面那个才是,都是P沟道管子。

那可以直接短接它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以直接短接它吗,还是有其他的办法吗?

能正常显示就短接,就是多浪费一点电,很微乎其微的。

网友E:
这个机闪屏的版和按键都换了问题依旧,搞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闪屏的版和按键都换了问题依旧,搞死人了

更换后还低刷程序的

网友:
这个不是屏供电哦,,是5V开启电压,相当于S0和S3.。按下开关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