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屏是双6还是双8还是别的什么谢谢

楼主(2017-03-22):
谢谢各位大兄弟

补充内容 (2017-3-31 08:47):
已经获知  单6 LVDS  经过版主同学的提示 在液晶仓库里 可以查到很多有用信息  同学们参考一下下

网友A:
百度屏型号  会介绍具体参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屏型号  会介绍具体参数的

谢谢 我去找试试 我看淘宝只说30针。。。和没说一样

网友B:
你把屏接口拍个照片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屏接口拍个照片我帮你看看。

好的 谢谢 明天上班 我拍给你

网友C:
1280X800  单6  30片插

网友:
网上找规格书,但这屏估计应是6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80X800  单6  30片插

谢谢   大兄弟的解答

网友:
单6-30片插

网友D:
最简单的是数屏接口的成对线数,4组就是单6,5组就是单8,8组就是双6,10组就是双8。成对出现的布线,在PCB板上,屏接口位置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数屏接口的成对线数,4组就是单6,5组就是单8,8组就是双6,10组就是双8。成对出现的布线,在PCB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是数屏接口的成对线数,4组就是单6,5组就是单8,8组就是双6,10组就是双8。成对出现的布线,在PCB ...

好久不见!
难得你有如此耐心普及常识!

网友:
楼上高手啊,太专业了

网友:
单6的 你看看百度

网友:
谢谢 已经知道是单6的了 但是百度不到屏的资料

网友:
也想知道是不是6的,能确定吗?

网友:
能确定的话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春创的?应该可以度娘啊!

网友E:
把型号输入到百度就可以查到屏的参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型号输入到百度就可以查到屏的参数了

为啥我百度到的都是 分辨率和30针  没说几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啥我百度到的都是 分辨率和30针  没说几位

液晶仓库里信息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液晶仓库里信息比较全

谢谢版主 学习到了

网友:
你那边下雨没有

网友F:
下大了 被淋了 半个身子湿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大了 被淋了 半个身子湿透了

我x 居然失身了

网友G:
CLAA154WB03A  单6 笔记本的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CLAA154WB03A  单6 笔记本的屏吗

是的  单6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