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不跑码

楼主(2017-03-22):
板子来的时候 是没CPU供电,换了PWM供电出来了,但没时钟,换了边上的822时钟也出来了,但是不跑码,时钟都一  一测过都正常了,复位也出了,CPU复位1.2V,然后开始刷BIOS,刷了N个了也还是一样,然后就通病修,BIOS边上的822,CPUFAN边上的822,都换了还是一个鸟样,打阻值CPU到北桥,北桥到南桥也都没问题,实在没处下手了,干南桥,还是不跑码,SB是从别的板上拆下的,确定是好的,谁出来指点下,有一个问题,CPUPWM原来的型号是ASP0905B,找不到同样的我就找了个ASP0905C的换上去,一样有供电和PG,没PDF,不知道这型号后涰不一样会不会不跑码

网友:
放电,换CPU试试

网友:
楼主没有思路啊

网友A:
我换桥都放电的,刷了BIOS 也习惯放电的,CPU换了好多个了,775的U我大把的试,还是不行呀

网友:
这个板修了好多都没修好,有的跑DO  98,也是那么难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换桥都放电的,刷了BIOS 也习惯放电的,CPU换了好多个了,775的U我大把的试,还是不行呀

G41不跑马多半是82801GB的问题,LZ你确定南桥换好了吗

网友C:
还是南桥再换吧。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再次换南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不跑马多半是82801GB的问题,LZ你确定南桥换好了吗

不是我吹,我换过不少于50个桥或笔记本显卡,只做坏过一个,那个还是测试桥,桥这块基本上能确定是好的了,也没人敢说一定是,82801的桥,0·6的珠不容易 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南桥再换吧。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再次换南桥搞定

换桥是没思路还有82801的桥容易坏才会去试试的,现在没确定的话还不想去盲目干桥,只想大 家帮给点思路

网友:
我感觉还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