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新手第一次修 平板 dell venue 11 pro型号是t06g001不亮机之维修,已修复, 老鸟勿喷

楼主(2017-03-22):
故障:不开机。
主角:dell venue 11 pro型号是t06g001

按电源键,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再按下还是亮下就灭,长按指示灯长亮,外接电源电流0.6A不亮机,

示波器测BIOS 5脚可见读BIOS的动作,

反复读了3次,怀疑BIOS有问题,也有可能没过内存,上某宝要了个BIOS,刷上

1.8V的BIOS芯片哦。

再测波形连续,应该亮机了,看屏幕已显,

上传BIOS,亲测亮机,全网首发,支持请加分
dell venue 11 Pro型号是t06g001_板号MLD MAIN BOARD REV:2.1_W25Q128FV_QPI(8K BIT

网友:
求高手最后一张图怎么删除,不知怎么放上去的

网友:
dell 平板维修案例很少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
我用你的资料刷的不行BiOS 过大咋回事。你的资料在那里下来的,

网友:
这个是16MB的你原机的是多大的

网友A(2017-04-29):
问个问题,你那个平板有没有插卡式的硬盘。我的现在刷了你的BIOS亮了但是一直卡在LOGO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你那个平板有没有插卡式的硬盘。我的现在刷了你的BIOS亮了但是一直卡在LOGO那里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你那个平板有没有插卡式的硬盘。我的现在刷了你的BIOS亮了但是一直卡在LOGO那里

还是手机内存卡的这个,放大图片这可以看见

网友A:
对,就是这个口。有硬盘没。我的现在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个口。有硬盘没。我的现在卡LOGO

你是问本机的硬盘是那个是吧。是焊在电路板上的EMMC硬盘 三星的

网友:
还没有修过 不知道和笔记本的架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809h   啊,,我这只有809f 1.8v的还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h   啊,,我这只有809f 1.8v的还搞不了

809f 没玩过,好象可以刷的啊,去爱修网去问下

网友A:
机器还是卡LOGO。不知道是主板的事还是BIOS的事。你自己刷的时候有没有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还是卡LOGO。不知道是主板的事还是BIOS的事。你自己刷的时候有没有合并

没有合并,

网友C:
我刷了这个程序也是现实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这个程序也是现实过大

我手上也没有多少资料,帮不了你

网友(2018-03-30):
编程器不错,我正好想买一台,刷BIOS神器。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图文并茂,好贴。顶起

网友(2021-09-03):
正在修此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