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 SVE14A MBX-273 风扇狂转,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7-03-22):
接一台SONY SVE14A  板号: MBX-273  ,故障: LOGO一过 风扇狂转,然后进系统就掉电。

因为这机器没有图纸,修好可能也是细心和运气了,所以没有办法给出关于原理的解答。仅供参考,L39是3.3V,看图.

网友:
电感开路导致吗?

网友:
楼主说的怎么感觉糊里糊涂的

网友:
L39不良  应该是有氧化虚焊

网友:
估计意思是是电感坏了  什么供电的

网友:
是L39不良吗?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不过今天刚好有一台搞定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4203-1-1.html。是招着这个改的

网友:
L39  3.3V   这也太笼统了吧!还要大伙猜故障!

网友:
上次我修的这个问题是焊显卡

网友:
就是轻微进液,然后腐蚀了L39啊

网友:
这个是在CPU背面的还是桥的,CPU的话就是温控了

网友:
你是求助还是咋的,发这些没意义的贴

网友:
这个电感的问题吗

网友:
看来是进水了,修好就行

网友:
是怎么回事啊  没懂

网友:
到底说的什么啊,看不懂

网友:
看样子像电感腐蚀了

网友:
L39看着像是进水了

网友:
电感问题导致?好神奇

网友(2017-07-04):
看来像是L39腐蚀不良造成的是吧?!我想找这个板的图纸,好难啊!

网友:
请问楼主有MBX-276的图纸吗?急用!请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