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血流成河

楼主(2017-03-22):
机型: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故障:开机硬盘指示灯有工作,屏幕灰屏无显示。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Y470,说屏有亮但没有图像,检测屏幕没有问题后报价维修。拆开主板一看,背光供电部分有通病现像,电容已烧断开。

处理完后按通病以为是U49供电转换管故障,测量后发现正常。想到以前修过这现像,是由于背面风扇积灰太多导致线路或元件发霉的情况。马上拆开散热器,果然好多灰,看到QV2管脚有发霉,心中暗喜,这么简单。找了块料板把这两个换上后,顺便刮了下线路,没有发现有断路现像。

上电开机发现故障一样,看来问题没这么简单。老老实实的把显卡各供电全量了一遍,都正常。后发现显存外观有磨损(屏柱松了导致),敢紧到料板上拆了两个换上。换完以后开机故障一样!!真晕,不会是显卡吧,到料板上拆了个显卡芯片换上(过程省略),换好后开机,故障一样!!!

看来解决问题思路不对,老实地打开图纸,测量18,19脚码片脚位,参照料板发现在南桥旁边,刮开测量后没有发现有断线情况。心想不会是桥挂了吧,反正有新桥,换一个再说。换完后上电开机,故障一样呀!!!!(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都不足以表达)

快没招可出了,静下心来想想,会不会还是缺电压导致,以前修过桥少电压会有这现像的。因为刚刚量了一次桥的电压,只量单边电感都有电压的,现在逐个量电感两端电压。当量到L6时,心里猛的一惊。一端有1.05V,一端只有0.1V。什么情况,马上照着图纸看了下,正常应该两边都是1.05V才对的。用万用表打了对地阻值,接近导通。这个电压进了桥的,桥而且是新换的,不可能有问题。看到旁边有个小电容,直接用手扳了。再量阻值正常了,马上开机量L6两端,都正常了。接上屏测试,图像完美。真坑爹!!!!!

亮机图,节操碎了一地。总算修好,这个节骨眼上我想说赚不赚钱已不重要!!

谢谢加分!!

网友:
兄弟好尼厉害

网友:
一个机器故障还不少

网友:
有时候维修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弄个一天换一大堆东西

网友A:
换了个遍,总算修好了,修机累,修起来晚上不睡觉,半夜还在看帖

网友:
Y470修的比较多 都是显卡供电休得多

网友B:
“看到旁边有个小电容,直接用手扳了。”我的天呐!这么神奇吗?练的什么功夫?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旁边有个小电容,直接用手扳了。”我的天呐!这么神奇吗?练的什么功夫?哈哈

还能有什么,如来神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遍,总算修好了,修机累,修起来晚上不睡觉,半夜还在看帖

关键这个是隐性故障,不细心比较难发现

网友C:
修到这一步 真是赚钱不赚钱 真不重要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这一步 真是赚钱不赚钱 真不重要了  ..

说真的没料板拆芯片,单买的话直接亏本

网友:
楼主真心不容易啊

网友:
能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要是我 板子这样就放弃了 您真不容易

网友:
“看到旁边有个小电容,直接用手扳了。“   厉害

网友:
遇到难修的机器 一直查不到问题也是很头痛的  而且睡觉也睡不好  不过到最后修好了就不白费力

网友:
,牛逼了,我的楼主。

网友:
厉害了,我的群主

网友:
现在钱难挣

网友:
换了一堆。。总算修好。。。没修好要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