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改装去掉自动休眠电路

楼主(2017-03-22):
手机经常都要用到万用表,不过最蛋疼的是一般的万用表都有自动休眠,开万用表开的太频繁了,开关都按坏好几个了,今天就参照了万用表890c的自动休眠电路把自己用的万用表的休眠电路破坏掉了,发现休眠电路中主要靠电容C1的充放电来达到休眠效果,于是试着拆掉R1(图中圈出的是参照电路估计出来的R1)使电容不能放电使电容一直处于满电状态,没想到拆掉了这个电阻后,万用表真的不会自动关机了。再也不用担心万用表的开关会按坏了,我的万用表是直接从稳压电源里改装出来的9V直接供电的,并不是用的电池,所以并不用担心电池会耗电快,用电池供电的和不频繁使用万用表的同行们就建议不要改装了

 会员0元2022-10-3 01:07

890C 数字万用表电路图890C_ITC-911.pdf.pdf

网友A:
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有时忘关机,电池一晚上就放光了,。。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没有自动关机的好,做维修的天天都对着这几个工具,拿起来就用方便如果每次拿过来还要按开关多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有时忘关机,电池一晚上就放光了,。。

我的没有用电池供电的,直接用稳压电源接出9V供电的

网友:
大神呀 自己画电路图呢

网友D:
不用考虑能源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大师傅呀!谢谢分享好案例

网友: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个风格风格

网友E:
改了经常忘记关机耗电,用直流9V供电要携带不方便,买好点万用表就不会了,有钱买福禄克,没钱买国产优利德,UT61系列了很省电,一个9V电池,我用了好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没有自动关机的好,做维修的天天都对着这几个工具,拿起来就用方便如果每次拿过来还要按开关多 ...

估计厂家考虑的是节省电池电量的
万一忘了关机  没有自动休眠 电池很快耗光了
按由此给测线仪 9v电池供电的 忘记关了 一晚上 就闪的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考虑能源的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得很高的技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了经常忘记关机耗电,用直流9V供电要携带不方便,买好点万用表就不会了,有钱买福禄克,没钱买国产优利德 ...

有钱买福禄克,没钱买国产优利德,UT61系列了很省电,一个9V电池,我用了好几个月

这是说的是啊 按的福禄克15B+ 1年了 没换过电池 两节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钱买福禄克,没钱买国产优利德,UT61系列了很省电,一个9V电池,我用了好几个月

这是说的是啊 按的 ...

我穷人只能支持国货,三个UT61系列优利德一年也才用不到一盒9V电池,每次显示没电时还可以用很久,用到直接关机也不影响误差,有一个好处,有些可以在线测电阻,不用拆

网友:
怎么发现这个电路的。

网友(2017-05-04):
思路挺好,现在同行最低都用ut61e表吧,很省电的本身没有休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用电池供电的,直接用稳压电源接出9V供电的

不小心调到19就洗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