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5G41T-M LX V2 超离奇故障-CPU卡,在BIOS中都卡!

楼主(2017-03-22):
真是见鬼了,这辈子没见过这种故障!

华硕主板 P5G41T-M LX V2, G41 775的主板
朋友原来用硬改的771的双核CPU E5140,是能正常使用的。
昨天换了个硬改的4核的CPU L5420,上机发现点不亮,诊断卡一直显示D0,
换回5140,能点亮。
来回折腾几次,新CPU都不能点亮,就放弃了。

这时换回旧CPU,发现也有问题了,
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系统变得很卡顿,按键反应非常非常慢,有时按下几秒就有响应;有时按下过1分钟才有响应
进BIOS里,在第一屏,有显示时间那里,有时几秒更新一次时间,有时1、2分钟才更新一次时间
BIOS屏上面,是蓝色滚动条的,正常应该是一直在混动显示,但现在是一卡一卡的,可能几秒混一下,可能1分钟混一下
但没死机,按键虽然延迟响应,但还是能正常操作的,能改参数,
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用U盘启动进PE,进PE就不卡了,但不定时会死机重启

原以为是BIOS出错,在BIOS里,EZ-FLASH工具,刷U盘上的原版BIOS文件,也是能正常刷成功的,
但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还是一样的卡,没好转。
后来换了一个FLASH芯片,用编程器刷入官网的原版BIOS文件,换上,再开机,还是一样的卡!

板子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只是南桥旁边的两个MOS管比较热,据说以前就是有点热的?

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哪位大佬有处理过这样的故障的,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倒是比较奇葩啊,很少见。

网友:
供电不稳定把

网友:
供电不稳,应该会死机重启吧

但这个在BIOS中不会死机重启,只是很久很久才反应一下,
太奇葩了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收藏

网友:
这个板子修了这么多没见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占个位置,等待高手破题。

网友:
时钟芯片问题,这板子822通病,时钟芯片附近的822和472会造成时钟不稳定,须重点检查

网友:
困惑!看看高手如云吧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不好整啊

网友:
修这么多没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时钟有时会引起奇怪的故障的,楼主考虑下时钟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