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L 内置喇叭声音很小很小 耳机正常

楼主(2017-03-22):
喇叭换了  声卡芯片是IDT的信号92HD81B1C5 找了个92HD80B1X换上  还是故障依旧  在系统里调音量大小也有反应   供电也正常     现在手里有两三台都是这个问题  求各位大神又遇到的  或有什么好思路的给指点下

网友:
不会让帖子沉了吧   看论坛有几个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最后搞没搞定啊

网友:
查一下声音输出的耦合电容或者电阻

网友A:
不知道具体版号,不能确认带没带功放。个人建议能否查下耳机模式下是否一样不正常,来确定故障范围在声卡芯片还是功放,2如果一样,在重点先查下增益的上下电阻是否失效,希望能一起交流交流,我写过一个爆音的解决,你这个我觉得先要看上面二步后再做后续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具体版号,不能确认带没带功放。个人建议能否查下耳机模式下是否一样不正常,来确定故障范围在声卡芯 ...

没看清楚你的题目不好意思,耳机正常的话就说明声卡芯片基本没问题,但还有几个相关的基准与功放芯片(如果有)着重检查。望交流

网友:
先看有没有功放,有功放的话,重点考虑功放这块,没功放的话,查喇叭到声卡的线路,还有一个看看音频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
声音小呀 一般喇叭问题比较多

网友:
官网下载声卡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驱动问题 更新一下就行

网友:
联想机器遇见过Ghost系统没有声音的 ,安装版的可以,可以试试排除一下

网友:
功放坏了吧

网友:
下驱动试试吧  如果一台是这个问题,不可能三台 都是

网友:
系统呢,功放呢,驱动呢

网友:
这个机器你装XP打官网声卡驱动搞定。

网友B:
先排除软件,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查芯片输出,可以考虑换下芯片

网友C:
三台是不是一个系统,多换两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怀疑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台是不是一个系统,多换两个系统试试

换了好几个系统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软件,如果不是软件的问题查芯片输出,可以考虑换下芯片

系统换过 芯片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