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U2312hm改电源板后开机10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17-03-22):
接了一个DELL2312hmt显示器,初始症状为电源按无反应,问客户说是停电后发生的问题,测量5V电压不稳,电源板有踏踏响声,在TB上买了个电源板进行了改装。
上了电源板后可以正常点亮,不过在5分钟以后不定时黑屏,现在迷茫中,不知是否是灯条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楼主可以另外用驱动板和高压板来测试灯条的啊

网友:
灯管用单独测试仪测试呀

网友A:
按你说的症状,灯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都怀疑,你原来的电源板到底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我上个有修台电源板5V跳变的,最后的结果是逻辑电路有微短。

网友:
一会到店里仔细测试下,看看是哪里问题,换快逻辑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症状,灯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都怀疑,你原来的电源板到底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我上个有修台电源板 ...

逻辑板去掉,电源也有哒哒响声,全部断开也是

网友:
测量图片,灯管处电压28V
用万用表量灯珠没发现短路,并且灯珠全部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