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k全固版V18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7-03-22):
七彩虹c.a78k全固版V18 时显时不显     到手时无CPU供电,查了开启是一个103上拉坏了,换了就出供电了——,然后问题就来了——触发后CPU供电如果是0.83就不显——,1.4V才可以显——,2脚40脚已换过电阻——救大神搭救

网友A:
CPU电压0.83的话可能的条件没有满足,时钟复位正常吗?PG正常发送到桥了吗?CPU供电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0.83的话可能的条件没有满足,时钟复位正常吗?PG正常发送到桥了吗?CPU供电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会是什么原因造成CPU供电低

网友:
刷过了最新版的,

网友B:
0.83肯定电压不满足所以不显,导致这样的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者周边零件不良,从而导致时好时坏,具体是什么导致的就不好说了,反馈啊,某个信号经过的电阻虚焊,二极管不良,自己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3肯定电压不满足所以不显,导致这样的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或者周边零件不良,从而导致时好时坏,具体是 ...

cpu反馈我一直觉得很难查,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0.83的话可能的条件没有满足,时钟复位正常吗?PG正常发送到桥了吗?CPU供电这一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pg开桥供电,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C:
0.83V可能只是CPU预设核心供电,1.4V的时候才是SVID介入下的真正CPU供电电压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83V可能只是CPU预设核心供电,1.4V的时候才是SVID介入下的真正CPU供电电压值。

如果SVID不正常,是不是说明,CPU坏,或者是总线电压有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SVID不正常,是不是说明,CPU坏,或者是总线电压有问题呢

不是,根据SVID产生条件,查原因。

网友:
用力压U座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根据SVID产生条件,查原因。

svid是不是CPU工作条件满足了才会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vid是不是CPU工作条件满足了才会发出

不是,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SVID的整体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SVID的整体定义。

嘿嘿——很复杂,

网友E:
上拉电阻是阻值变大,那建议把电源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基地有套基础电子的视频,你去看看.里面有讲到.  不要忘了基础. 空的时候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是阻值变大,那建议把电源芯片一起换掉。

我找个芯片干上去试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是阻值变大,那建议把电源芯片一起换掉。

没有主芯片——凑合着换个驱动芯片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片华硕H61的也是这样 换了芯片 还是一样 但是如果显示了用一下午都没有问题 开不起来就是0.9的电压 还会慢慢往上面升 到了1.2以上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