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来解答!

楼主(2017-03-22):
HM65以上的机器采用SVID总线CPU与芯片直接通信,看了下SVID总线一共有三条,除了SVID_CLK、SVID_DATA,还有个SVID_ALERT#是什么作用啊?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我也不知道呢

网友A:
SVID_ALERT#串行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_ALERT#串行通道

能说的具体点吗?这个信号是高电平吗,是用来检测什么呢

网友B:
ALERT中文翻译是 警示 的意思,和CLK DATA同属于VRD12规范,作用是配合时钟数据的首发,同步、告知的作用
根据网络能查询到的Voltage Regulator Down规范中解释到
VR控制器准备好所设定的电压之后会以Alert信号通知CPU
这就是SVID_ALERT#的作用,通知CPU电压已设定OK

网友:
根据ISL95836的数据手册,ALERT#在平时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个高电平,上拉1.05V左右,示波器可以测到他的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ERT中文翻译是 警示 的意思,和CLK DATA同属于VRD12规范,作用是配合时钟数据的首发,同步、告知的作用
...

谢谢了 兄弟   很详细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电压设定好的信号  终于明白了  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