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显示BIOS电池过低,不进系统

楼主(2017-03-23):
ASUS 笔记本的一个奇怪问题,开机启动时,提示COMS 电池很低。进入BIOS查看了一下,时间日期都是对的。于是拆机换电池,换了之后,问题依旧,又刷过BIOS,问题依旧。

网友A:
经过一翻查看,还搜了好长一会儿百度,很多人说是南桥问题,于是加焊了一下南桥,目前进系统正常,也不显示COMS电池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一翻查看,还搜了好长一会儿百度,很多人说是南桥问题,于是加焊了一下南桥,目前进系统正常,也不显示 ...

最好是把南桥重新植球,以免返修,加焊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B:
请教为什么南桥脱焊或虚焊会出现大模奇奇怪怪的各种问题,例如楼主这个。南桥怎么会脱焊或虚焊呢?不是说每块主板在出厂的时候都经过N道关口的检验了么?

网友C:
加焊不知道能用多久   最好还是换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不知道能用多久   最好还是换新桥

最好是把南桥重新植球,以免返修,加焊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为什么南桥脱焊或虚焊会出现大模奇奇怪怪的各种问题,例如楼主这个。南桥怎么会脱焊或虚焊呢?不是说每 ...

机子用久了,有时内部温度过高,久而久之都会有很大几率出现虚焊,有时是受空气湿度的影响,焊点氧化,接触不良,机器当时出厂前检测肯定是没问题,可是每个客户使用的环境和习惯都是不同。

网友D:
也不一定说加焊就一定会返修啊,我记得几年前我修了一片技嘉P43的板子,加焊南桥的,但是我是给顾客换了一块主板,这块留下自己店里用,用了几年都还没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说加焊就一定会返修啊,我记得几年前我修了一片技嘉P43的板子,加焊南桥的,但是我是给顾客换了一 ...

重新植球会好一点,使用的时间会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