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下华硕待机f1a55-mle少见待机供电方式

楼主(2017-03-23):
收到一块f1a55-mle主板,顾客说不开机,故障还原不开机阿,留下拆机,amd待机供电只要两个供1.1vsb和3.3vsb供电就行,rtc不参与开机电路,测南桥旁边电容有3.3v供电,还有一个0.6v不正常,如果没有点位图真的很难找到这个供电,1.1vsb一般有芯片转出的,但这个板很特别画出图和点位图来分析以图 测得pq902的s极为0.6不正常,测g极为3.5v正常,测d极2.2v正常,测pu902的10脚也有1.1vsb正常这证明pq902坏,换之正常为1.1vsb

网友:
电路图看多了不用画图就看的很明白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压方式。当然,能够找出原因并修复也是要有技术的。

网友:
谢谢分享好案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双比对降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桥得到更好的保护,最起码把3.3V先降压成2.2,之后再降压成1.1。是个保险设计。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点位图的话确实不好找到的,楼主画图分析是老手啊

网友:
基本都是线性降压这款这样设计好奇葩

网友:
还可以画出电路图  牛掰

网友:
不知为什么不直接用个1117类似的转换一下多省事,要搞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