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E2201H(TSUM1PTR.B2.0)数据资料

楼主(2017-03-23):
E2201H(TSUM1PTR.B2.0)数据

网友A:
楼主的屏幕是18.5的呢    还是19寸的呢

网友:
这驱动板怎么在电源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屏幕是18.5的呢    还是19寸的呢

21.5的屏,看着和惠科出的一模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1.5的屏,看着和惠科出的一模一样。

这个显示器是18.5和19的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是18.5和19的屏幕

层主看看,另外,驱动板刷多大的屏,就对应多大的屏。

网友:
看机器型号也知道大概屏幕尺寸了,2201,肯定是22寸左右的啊,不可能是19寸的

网友(2018-02-14):
下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我的供电正常。不开机。 下载个试试。 看看行不行。 不行就得换了啊

网友:
屏幕型号是什么?信息不全呀,,,,,,,,

网友:
跟我的不一样,刷完了闪屏,分辨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