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17E和SR17D代换有功能性问题

楼主(2017-03-23):
SR17E和SR17D 在未来人类  机械革命 上代换会出现PCI的SSD 能识别 SATA 接口不能识别硬盘 用光驱转接硬盘就可以   原型号装上去都正常   实测  两台都这样

网友:
最好不要代换,用原型号的。

网友A:
intel的PCH都是有些功能性的端口,比如HM65和SLJ8C,代换SLJ8C会导致USB3.0失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避免以后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以后还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以前尝试代换过确实不认硬盘

网友:
平时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实测经验 加分了

网友:
实测结果,楼主辛苦了。加分

网友:
都是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B:
前段时间修HP 笔记本用的SR17D   没敢代换  现定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修HP 笔记本用的SR17D   没敢代换  现定的货

我就是没现货才代换的  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后  在另一个机器也试了 的确这样

网友:
SR17E是HM86,而SR17D是HM87,估计SR17D代换SR17E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
听卖芯片的说不能通用,所以没有代换过

网友(2017-11-19):
代换SLJ8C会导致USB3.0失效,可以吗?上次的代换是不认硬盘。

网友:
SLJ8E换成SLJVE会换电。。。。。。

网友:
感谢楼主,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2017-12-19):
分享人的最美丽啦,哈哈!!!!!!!!!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也没去研究过,更新BIOS看看

网友:
一般都不敢随便代换了,怕问题扩大化了

网友(2018-11-05):
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的PCH都是有些功能性的端口,比如HM65和SLJ8C,代换SLJ8C会导致USB3.0失效,

你说的不是同一代芯片组,j8c支持三代和二代cpu。hm65只是二代的。usb3.0也要看是桥控制的还是芯片转接的

网友:
这几个桥我一般都是随便换的,到现在还没发现过有什么问题。。。不过蓝天的换得多,仁宝和华硕的也换过

网友:
尽量原型号代换

网友:
Intel 官方的比较结果,USB2.0和3.0接口数量不同外,还有HM87是支持RAID 磁盘阵列的,HM86不支持!

网友(2019-03-29):
学习了   是都有这个功能问题 还是只在这台上 呢

网友:
遇到过,M.2可以认到,SATA硬盘认不到。把硬盘改到光驱位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还是用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