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LA-9941P机子进BIOS后修修改时间或其它参数要输入密故障求助

楼主(2017-03-23):
dell  笔记本,LA-9941P机子进BIOS后修修改时间或其它参数要输入密故障求助
客户送修时就是这个故障,刷了N个主板上的BIOS资料仍一样。其它功能是好的,就是进BIOS时不需要密码,但是只要修改时间设置或其它BIOS项目内容,都提示要输入密码。此笔记本上有密码芯片,位号为U1,不知有方法去除和修复这个故障不。换U1新的密码芯片可否。或是有修这台机同样故障的维修思路木有?或DELL类似的机器修理思路?
附上密码芯片截图和实物截图。有在线的板主或修理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坐等各大维修大神们正在坛子中狂狂,帮分析

网友:
修改时间这些在系统修改一样  DELL开机做系统 一般可以按F11 或是F12 解决 其他感觉没什么必要设置的 要恢复BIOS 拔电池解决

网友:
这种有密码芯片的 IBM也有 把里面的程序重新刷写才行

网友:
重刷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芯片有程序的,有通用密码,找服务站要,需要提供机主证明

网友:
密码芯片换掉就行

网友:
楼主,密码芯片换新料能修复,你过是吗?

网友:
这种密码芯片没搞过 期待解决分享下

网友:
换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