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81R 13040亮机慢

楼主(2017-03-23):
亮机比较慢 ,请问谁碰到过这个问题, 之前是不亮机,编程器读写擦不了BIOS芯片    认定BIOS芯片坏了.  卖了片新的BIOS芯片  在论坛下的程序  刷上后倒是可以点亮了  但是亮机慢  有谁碰到过支教一下  谢过了

网友:
多刷几个吧找那些合成的BIOS

网友:
你这程序可能不合适,,,,,,

网友:
程序不合适   或者需要合成

网友:
可能需要更改合成ME固件。

网友:
合成me试试吧

网友:
需要合成BIOS

网友:
还是BIOS不合适吧,楼上已经给出了方案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亮机慢,很慢,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你都修上了,高手,一般BIOS坏了吧

网友:
不上电,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