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lenovo IS6XM

楼主(2017-03-23):
客户拿来一个联想主机  说前置USB不来 后面6个有4个不来  其他一切正常使用     一听到这个故障就猜到多半是南桥出问题了  或者到南桥这条线路上有问题 。   然后报价给客户了 。

报完价客户留下机器走了!

拆下主板  清灰  开始测试       看到USB前面都是电感传输信号给南桥的。  一般的板子都不会有这个电感的。

测对地 到南桥那边的值全部正常     测到USB的值刚好有四个是不对的     之后就试了试先直连一个试试咯   直连后测试好了一个  。剩下的三个就都直接了  。
还有前面板的USB 故障也是一样 前置的两个用一个就好了  所以修其中一个就好啦   前置的电感隔离的比较近所以不用拆下来  直接一坨锡
都直接好了 测试对地值也都正了   装回机箱  进系统  一切正常  收工   !

新手上路 多多指教  第一次发帖  勿喷  勿喷

网友:
有电感好方便哟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A:
还没斗到过,一般都是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斗到过,一般都是换桥啊

这个属于电感断线保护咯

网友B:
这电感是属于数据交换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感是属于数据交换类的吧。

USB数据通过电感传输到南桥

网友:
应该加个保险 或者o欧电阻

网友:
这种保护电感如果有还是加上的好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换上好点!但是还是要恭喜楼主修好了主板!

网友:
V星代工。。。司空见惯

网友:
这样比较简单 直接用锡连起来

网友:
你的板实际上就是USB的供电电压没有,应该是由于USB外设的短路故障,导致USB供电保护的电阻或电感断路。